CAD中垂足在哪?

楼主(2010-08-06):
请教下CAD中垂足在哪?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

工具/草图设置/对象捕捉

网友:

屏幕下方,右键对象捕捉,点设置,在垂足前方框里打钩

楼主:

但是这个垂足不能捕捉到斜线的垂足啊!我想画一条斜线的垂线,请问下怎么画!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

利用夹点画斜线的垂线:选择夹点,按Enter两次,然后C,再输入90,回车即可

网友:

3楼正解,斜线的垂线可能根据版本不同有些是需要关闭正交才能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夹点在哪,我不知道在哪找?谢谢了!

网友:

在工具栏上右击选择对象捕捉工具栏,这样你就可以需要什么样的捕捉时就选择什么捕捉按钮,或者在工具-草图设置-对象捕捉-全部选择,这样也可以实现,我画图时一般是这两样一起结合起来,提高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1

1

网友:

斜线为啥不能捕捉垂足?用垂足捕捉命令很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