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线时只能画垂线!是不是垂足打开了,怎么关?

楼主(2010-08-06):
不知道怎么弄的,画线时只能画垂线!是不是垂足打开了,问下怎么关

网友:
按F8不就行了吗?不是垂足问题呀。

网友:
点屏幕下方正交,就取消了

楼主:
不是正交问题!我把正交关掉还是没有!

网友(2010-09-06):
右击下方的捕捉框,在设置中是否只选了垂足,故如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真的事   什么都有往上面发的  浪费我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