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車床主軸---請教

楼主(2010-08-07):
各位老師,我早兩天找到一根走心機主軸圖紙,不明白其各部份功能,請各位老師指點!
問題1:箭頭所指部份是否是螺紋?如果是的話,換料如何實現呢?
問題2:此處同步帶輪是作何用途?
問題3:箭頭所指物體作用是什麽呢?

楼主:
懇請老師們指點!非常感謝!

楼主:
有沒有老師願意幫我解釋啊?

网友:
这种类型的设备接触一般比较少,我说明一下我的理解。
这是个装配件,所以分析的时候不要当成整体的。
1、那个部位是螺纹的,送料拉紧夹套实现的,这个部位是锁紧作用。
2、同步带轮的作用是在送料的时候保证料的旋转。结构可能是分体的需要注意。
3、那个地方是起到平衡棒料旋转的工具,防止过大旋转不稳。
以上仅是个人的观点,没有见过东西,乱说说的。

楼主:
这种类型的设备接触一般比较少,我说明一下我的理解。
这是个装配件,所以分析的时候不要当成整体的。
1、 ...
引用 网友A:

    謝謝您的指點,前面確實是壓緊夾頭的,夾頭圖片
我就有點不明白,照這樣的話,當要鬆開棒料時,豈不是要將前面的壓緊螺母鬆開?

楼主:
這根主軸前面還有個導套,據說同步帶輪的作用是使導套與主軸同步旋轉

网友:
螺纹是起到固定作用的,送料和螺纹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