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与电脑互传程序---请教

楼主(2010-08-07):
关于数控车床与电脑互传程序的问题

980跟凯恩帝系统的,想把程序统一下,不知道需要什么传输软件呢?
我平时在加工中心那边用cimcoedit5这软件都行。可用到数车就不行了。。

楼主:
顶下...                 高手啊快发现我的贴吧

网友:
用张CF卡,再买个转换接头,通过卡复制就好了啊

网友:
用卡能传吗 加工中心我用卡传。。

楼主:
问题是半自动的数车没有cf卡的插口,也没有usb。
只有rs232的接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