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动一点就产生跟踪误差过大的报警!

楼主(2010-08-07):
华中数控系统的车床伺服电机动一点就产生跟踪误差过大的报警,怎么办?

网友:
先看看机械是不是卡死了。断了电用手转转丝杠。

网友:
不知道楼主动一点是多少,如果是指令本身就要求动一点,报警可能是设置的跟随误差报警值过小,应该可以调整,如果指令要求连续动,动一下就报警,那就先检查下机械故障,然后再看电气参数设置,逐步排除。

网友:
是机械问题还是电器控制的问题?机械的话要调整精度,电器的话要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