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液压系统清单

楼主(2010-08-07):
系统压力31.5MPa   油缸缸径220

速度要求  空行程50mm/s    压制20mm/s

一站三顶  其中一条需要保压

泵站需要冷却系统

三条缸均为双作用缸

另外还有个问题 就是100吨力量的压力  水平安装 是用脚架式的还是法兰式的固定?
说明两种固定方法的优缺点。

网友:
第一。系统工作压力25MPa   油缸缸径220 的最大推力为95吨。如工作压力 31.5MPa 。泵不太好选择。
第二。有油缸的速度,没有油缸总行程及一个工作循环的时间。 以及液压缸的工作状态描述。难以选择元件。
第三。从油缸受力观点看, 脚架式还是没有法兰式的好。最好使用中间铰轴式的。

楼主:
楼上你好   我去商店问的时候  他们给我介绍的是  11千瓦电机  25L柱塞泵   换向电磁阀  油路块  同步阀  溢流阀  还有一个叠加阀(当保压锁用)  不知道这样的配置对不对  带冷却系统 他出价2.2万  带油缸

网友:
啊啊!2.2万 !很便宜。三只缸径220 的双作用油缸。按最短行程计算也不会低于1.5万。不过,十元一件的衬衣满街都是。

楼主:
行程说的是200的行程 他们开价是3200元/条    海哥可以告诉我的你的Q吗?有些问题想请教 我的Q26911795  可以是有偿提问

网友(2010-11-12):
说的是什么,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
6W一吨,油缸我包了

网友:
呵呵,这家油缸不知道做出来质量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衡量元件报价的时候,有这种算法。

网友:
价格确实低了点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高手1 @7 \8 E7 x: 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