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不锈钢件在磨床上磨如何装夹?

楼主(2010-08-07):
有一不锈钢件平面约200X200,现要磨平面,请问在磨床上磨如何装夹?如果设计工装的话,是用什么原理?

网友:
最好是上一个图纸。直观。

平面的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
厚度太薄————————————————

网友:
如果厚度不是很薄的话,建议找差不多200长的铁块挡住工件,四面都挡住,铁块比不锈钢工件要薄,在加工时加机油

网友:
厚度?如果不是太薄的话直接放平台上磨,挡一面即可。。。这么大个家伙跑不掉的。当然要量少的情况下才行,这样磨其实蛮慢的,下刀不能太狠

网友:
如果厚度够,可否采用车削加工。

网友:
用502胶水粘住,吃刀不能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加工后能拿下来的话就不太靠谱,加工时的切削力也会让工件移动的。

网友:
你工件多厚,几件还是批量
几件的话用挡块挡,挡块也要角尺
批量的话做个工装,螺丝锁紧,压紧工件

网友:
般情况是做工装压住,薄件可以用胶粘,但注意磨量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