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钣金展开---请教

楼主(2010-08-07):
哪位大侠会用UG做钣金展开图,麻烦教一下,感激不尽~~~
去摆渡搜索也没好的全面教程

网友:
只要你的零件是钣金的,直接用展开命令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的零件不是用钣金做的,那就用模型转换钣金命令转一下然后也可以展开了,再不行那就是你的件实在展不开了

楼主:
你说的是用UG吗?听你说的怎么感觉这么简单,可是我做起了怎么这么难,麻烦大侠说的再详细些可以吗

网友(2010-12-09):
钣金还没开始学了,先了解了,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械出版社的UG5.0钣金设计实例精解挺好的

网友(2011-03-19):
这不是问题的问题。呵呵。。。等你真正去学了,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在问吧!因为说教,那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解决的。呵呵。。。

网友(2012-04-14):
学习了呵呵 赶紧学习NX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