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工作在500度,耐磨材料选什么啊!

楼主(2010-08-07):
求教大家在耐磨材料上都选什么?

现在我们单位有一种破碎设备。工作温度0°~500°,破碎介质为煤渣。
现在采用的是高铬铸铁,不是特别理想。
谁有其它的耐磨材料介绍一下啊,要求有高温恒定性,价格不要太贵。

楼主:
没有了解这方面的专家么

网友:
球磨机里面有个衬板 耐磨    材质是高锰钢的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材料,高锰钢已经是比较好的。
1.硬度要高
2、耐冲击
3、热稳定性

楼主:
球磨机里面有个衬板 耐磨    材质是高锰钢的
引用 网友A:

    球磨机的工作环境,和我的碎渣机差很多。他的工作温度不会超过100°
而炉渣,只要见红。最少500--600°。
另外。球磨机是靠铁球挤压煤块,而碎渣机需要有“齿”,否则“咬渣不好”。

还有,现在我用的材料热处理过后,硬度在HRC55-60。当然,脆性大了些。

网友:
可参考热作模具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可参考热作模具钢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引用 网友B:

    这种材料多是做模具用吧。有使用在破碎机齿辊的先例么?

网友:
材料是通用的,主要看应用环境的要求,没什么先例不先例的

网友:
模具钢比较贵,不过建议试试看,可以更换某一部分的材料为模具钢另一部分为高猛钢,两者进行对比就知道了

楼主:
材料是通用的,主要看应用环境的要求,没什么先例不先例的
引用 网友B:

    碎渣机的使用环境和模具差别不是一点两点吧

楼主:
模具钢比较贵,不过建议试试看,可以更换某一部分的材料为模具钢另一部分为高猛钢,两者进行对比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C:

    高锰钢在N年前就被弃用了,比我们现在用的材料差不少

另外我们现在用的材料(铸造后)价格在14000/T

网友:
高锰钢要淬火了才好用

楼主:
高锰钢要淬火了才好用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不是很好。比现在的材料差不少。

网友B:
碎渣机的使用环境和模具差别不是一点两点吧
引用 楼主:

看性能、环境,其它的请对比后再说,
我无语了

楼主:
看性能、环境,其它的请对比后再说,
我无语了
引用 网友B:

    最为关键的“磨损形式”。
    我确实无语
谢谢您的热情帮助

楼主:
自己顶,请大家献言献策

网友:
用热压铸模具钢,W18Cr4V,主要是把融化的铜和铝压铸成型,使用温度比煤渣高几百度,韧性和硬度也比较好,建议你试试。

楼主:
用热压铸模具钢,W18Cr4V,主要是把融化的铜和铝压铸成型,使用温度比煤渣高几百度,韧性和硬度也比较好,建 ...
引用 网友D:

    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
你使的是什么牌号高铬铸铁?

其它的就是价格很高的合金了

楼主:
你使的是什么牌号高铬铸铁?

其它的就是价格很高的合金了
引用 网友E:

    KmTBCr26
只要质量可靠,价格在3W以下可以考虑

网友:
不懂,过来帮忙顶下 讨论材料的帖子还真没见多少

网友:
KmTBCr26
只要质量可靠,价格在3W以下可以考虑
引用 楼主:

    对煤渣是磨还是冲击?

能说清楚工况么?

网友:
装个摄像头,直接把拍摄小偷偷东西时候视频放到网上,加点注解,大家一高兴,人肉搜索一下,估计比法律效果好

楼主:
对煤渣是磨还是冲击?

能说清楚工况么?
引用 网友E:

    有冲击,有磨损,有高温

网友:
什么炉子啊?要用碎渣机。是否可以考虑下工艺流程,加个冷渣机再碎渣?对材料的要求是否可放低,只耐磨就可以了。另外锰钢不是靠淬火,而是靠加工硬化。实际上“淬火”叫水韧处理,为了加工方便。

网友:
能否在破渣设备的结构上动动脑筋,比如用锷式粉碎机,让锷臂的旋转轴远离热源(这里是指摄氏500度高温的渣块),另外轴承支承处还可采用冷却措施。

网友:
一般震底式沾火炉用的是不锈钢、
他的工作温度一般在900度左右
具体材料型号我不懂、价格也不太了解
只做个参考、让后面的高手做个分析

楼主:
什么炉子啊?要用碎渣机。是否可以考虑下工艺流程,加个冷渣机再碎渣?对材料的要求是否可放低,只耐磨就可 ...
引用 网友F:

    炉子是2150t/h超临界参数、一次中间再热、固态排渣煤粉炉。后经风冷干式输渣机冷却后,破碎的。
冷渣机一般是指螺旋冷渣机,只适用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烧煤矸石的。(不结焦,不需破碎)

楼主:
能否在破渣设备的结构上动动脑筋,比如用锷式粉碎机,让锷臂的旋转轴远离热源(这里是指摄氏500度高温的渣块 ...
引用 网友G:

    正在考虑改变结构。改善摩擦的线速度。
旋转轴不需考虑耐温(现在已经非常可靠),要解决的是颚板的耐磨

楼主:
一般震底式沾火炉用的是不锈钢、
他的工作温度一般在900度左右
具体材料型号我不懂、价格也不太了解
只做 ...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工况和我说的是两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供两种材料请你参考:

    1、耐热铸铁:RTCr16,900℃下σb≥340MPa,400-500HB;

    2、抗磨白口铸铁:KmTBCr26,铸后硬度50-58HRc,淬火硬度≥55HRc;软化退火温度920-960℃,淬火温度计960-1060℃,回火温度(调质)200-300℃。

     以上两种材料在500℃时硬度相当于或高于45钢调质硬度,可铸成碎渣板锒嵌在压板上,磨损后掉换。

网友:
煤渣成份主要是SiO2吧?这东西太硬,特别在500度以上相对钢来说。

翻了下资料,500-600度的材料确实很难找到抗冲还耐磨的长期工作材料,除非复合材料,但又过于复杂。
如果在300-400度就好了,我也建议看能不能从流程上考虑。

楼主:
回复  风轻云淡天不蓝

    提供两种材料请你参考:

    1、耐热铸铁:RTCr16,900℃下σb≥340MPa ...
引用 网友G:

    仔细看我前面的回帖。第二种材料,现在正在用

楼主:
煤渣成份主要是SiO2吧?这东西太硬,特别在500度以上相对钢来说。

翻了下资料,500-600度的材料确实很难 ...
引用 网友I:

能具体说下流程么
排渣的工艺流程,现在没想出什么好的方法。如果能想出来,那就是世界首创。

网友:
晕,我仅仅从材料上考虑的,我没见过碎渣。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

我查了下,煤渣主要成份是SiO2和Al2O3,Al2O3在1600度将转化成刚玉一样硬的东西。

你的煤渣从哪来的?

只有这些粉渣磨其它材料的,很少有材料磨它们的

这些非金属特点是:脆、硬、抗磨、怕冲击、振动、温度变化反应迟钝。

我想可不可以从急降温+冲击考虑?

磨肯定不好。

网友:
模具钢比较贵,不过建议试试看

楼主:
晕,我仅仅从材料上考虑的,我没见过碎渣。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

我查了下,煤渣主要成份 ...
引用 网友I:

    炉渣的来源是火电厂(全国各个火电厂)的锅炉(主要是哈锅、武锅、上锅)燃烧排放的锅炉滴渣。
上面已经提到是什么锅炉。

本身煤粉炉有两种排渣方式:干式排渣和湿式排渣(各有利弊,在此就不多讲了)

此碎渣机用在干式排渣上,即炉渣自炉膛排出后经风冷干式输渣机冷却后(炉渣表面温度≤150°),进入碎渣机进行破碎。以方便后续的
运输以及应用。

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干式(风冷)和湿式(水冷)两种排渣方式。
如能想到更好的冷却方式,那就太好了。
望讨论

楼主:
模具钢比较贵,不过建议试试看
引用 网友J:

    请仔细看上面的讨论

网友I:
炉渣的来源是火电厂(全国各个火电厂)的锅炉(主要是哈锅、武锅、上锅)燃烧排放的锅炉滴渣。
...
引用 楼主:

    那你说500-600温度也太高了。150嘛低多了。

最好在从高温急冷,同时也冲击,冲击后压起不动,再高频振动,再起来冲击,肯定能碎。

我也是纸上谈兵,不对莫怪哈

楼主:
那你说500-600温度也太高了。150嘛低多了。

最好在从高温急冷,同时也冲击,冲击后压起不动, ...
引用 网友I:

    关键是没有急冷的方法。
现在急冷的方法就是湿排渣,即炉渣排到水里,再捞出来(捞渣机)。这个我们也生产。

网友:
那算急冷吧?这东西得自己研究,可惜我不是搞这行的

找998大侠吧,他肯定有办法

网友:
五百度不算高啊,耐磨铸铁就好,便宜啊。

网友:
喷焊处理应该没问题,硬度可以到HRC60,温度800°都没问题

网友(2010-10-15):
ZGMn18怎么样啊???????????????????

网友:
即然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为什么不更改一下设计呢??

楼主:
五百度不算高啊,耐磨铸铁就好,便宜啊。
引用 网友K:

    求牌号~~~~·

楼主:
ZGMn18怎么样啊???????????????????
引用 网友L:

    高猛钢需要加工硬化后才有比较好的性能

楼主:
喷焊处理应该没问题,硬度可以到HRC60,温度800°都没问题
引用 网友M:

    喷焊的基材和喷焊的材料用什么
韧性、耐冲击如何

网友(2010-12-05):
我们能提供耐磨板,。请告知您需要的衬板的厚度。

网友:
陶瓷后面加钢板 效果怎么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以前生产过垃圾粉碎用的零件,采用440c的材质,铸态硬度可以达到HRC40-50,淬火后可以达到60-65以上,应该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