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驱动的疲劳试验机

楼主(2010-08-07):
设计一疲劳试验机,载荷是随位移线性增加的,最大载荷150KN,位移正负8mm,如果频率1HZ,所需功率150KN×0.008×4/2=2400w,液压系统应该选用多大的电机驱动呢?
谢谢各位!

楼主(2016-03-23):
看到这个以前的帖子,回顾一下吧。这个试验机当初设计是选用了4KW的电机,配40L的叶片泵,油缸直径150mm的,油箱容积不大,配了风冷,现在已经运行了6年整了,基本上24小时开机。阀换过几次,其他还好,是用于橡胶减震件的疲劳寿命实验的,电机发热正常,不过也没有测过电机电流,不知有没有大马拉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