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帮我分析一下该系统图

楼主(2010-08-07):
FluidSIM-H模拟该系统图,为什么在二通阀开启的情况下,油缸还会上升,本来应该是泵卸荷才对。

网友A:
应该是两通阀的额定流量小于泵的输出流量,使油路产生背压,从而造成油缸缓慢上升。只需将两通阀的口径加大即可解上述问题。

网友:
一点拙见:液压系统图不完善  存在压力差   油缸才会上升    建议:油缸进油路上增加单向阀和电磁换向阀

网友:
同意上述正确观点————————

楼主:
OV1就是1bar的单向阀。这是个小功率升降平台,靠自重下降,低压小流量,为了节省成本,只在旁油路并联一个开关阀。我觉得应该是FluidSIM-H软件本身的问题,油谁用过这个液压仿真软件吗,软件自带元件少,还不能添加编辑,泵的最大额定流量也只能调到16L/m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真见血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很强大。

网友:
液压系统中存在压力差   油缸才会上升    建议:油缸进油路上增加单向阀和电磁换向阀

网友(2010-11-13):
二通阀流量8,泵流量12,当然油缸要上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有道理,真是一针见血,难怪这么多人给威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力源的流量为12,而二通阀才8多,多余的流量自然就给油缸供油,加大二通阀的口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通阀的额定流量小于泵的输出流量,使油路产生背压,从而造成油缸缓慢上升。只需将两通阀的口径加大 ...

一针见血

网友(2010-12-13):
楼主的那个软件叫什么呀,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通阀的额定流量小于泵的输出流量,使油路产生背压,从而造成油缸缓慢上升。只需将两通阀的口径加大 ...

本人也是这么认为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加大二通阀的通经,使之大于泵的出口流量。

网友(2011-01-24):
我觉得9楼说的很有道理 自己也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 感谢啊

网友:
学习中,大家分析的很清楚,很强大。

网友:
有几个疑问(新手,说错的请见谅):
1、二通阀打开,泵直接通油箱,理论上此时系统压力为零,那油缸哪来的力上升;回油背压?
2、如果是考虑泵的流量大于二通阀的流量从而产生的背压,那么如果泵出口直接连节流阀后至油箱,系统中是否也有压力呢?压力来于负载,此时节流阀阻尼可以看作负载吗?
3、静力学中,帕斯卡定律说到“密闭液体上的压强,能够大小不变地向各个方向传递”,液体流动状态中,是否不适用啊?

网友:
有个说法,是从能量守恒定律分析的,液体经过节流阀,由于流量不变,截面积变小,相应的速度增加,即为动能增加,因此势能下降,压力下降;这样的话,帕斯卡定律在流动中的液体中是不是适用于同样通径的流体中啊

网友:
楼上的你好:
       第一条理解就是错误的,你认为理论上压力为零就是错误的认识,由于二通阀的通径太小,油泵排出的流量要想都通过二通阀返回油箱,势必就得流速加快,而加快的前提就是必须在二通阀的入口与出口产生压差,也就是由于这个这个需要加快流速的压力使油缸的产生动作的。
     第二条,我们这里只是分析道理,可以不考虑你加节流阀是否合理,如果在油泵出口装一个节流阀,就有两种可能,如果你在节流阀的前面安装安全溢流阀,在调节节流阀的时候油缸无杆腔系会有一个压力消失的过程,具体的计算和过程不是一下能讲清楚的,这里就不讲了,但是可以告诉你,只要回油开始流动就会产生一个压力,没有压力也液体是不会流动的,只是随着留宿的增加,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第三条,你要好好理解为啥要强调密闭两个字。
    最后建议你好好观察一下自己家里的自来水是怎么送的,如果按你这样理解,是不是几层楼房的自来水只要有一家打开水龙头,供水管道就没有了压力,那其他楼层还能吃上水吗?你好好想一想,分析一下就能理解了。在你想一想,如果有一条几米长等粗的水管,正在以很高的流速排水的时候,你在管道的中间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会往出冒水吗?自己多想一想就明白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两通阀的额定流量小于泵的输出流量,使油路产生背压,从而造成油缸缓慢上升。

网友(2011-02-28):
回复 网友A:

实际工况不应该是这样的!油缸上面有负载的,不应该上升!也许是这个软件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同意上面几位的观点,好好看一下原理图,是否有遗漏

网友:
同意2楼见解,楼主是刚接触液压吧

网友:
2楼兄弟正解啦!学习了 !!!

网友:
看过了,挺好的,支持一下!

网友(2011-04-04):
回复 网友C:

假如管路背压大于油缸负载会怎样?哈哈,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