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驱动器频繁损坏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0-08-07):
问题如题,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2010-11-07):
你频繁坏是报同一故障不?
查一查代码是坏了什么地方?
我想主要一是,接地线没有接好
二是,电压过高
三是,负载过大
四是,环境恶劣
具体是怎么坏,你把问题说详细
你也可以去这里看看咨询他们 www.today698.c0m

网友:
是这里网站www.today698.com

网友:
我这是步进电机的,也有这种毛病,现在考虑换电机了,

网友:
  1、电机额定载荷不满足要求
  2、电网电压不稳定、电路中缺乏保护措施
  3、电机本身质量不过关,例如电机的动平衡没做好,电机轴承、主轴质量很差 都会导致使用中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