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无熔丝断路器怎样选择?

楼主(2010-08-07):
数控机床隔离变压器与伺服驱动器之间的无熔丝断路器怎样选择?

楼主:
各位大侠高人请不要这么保守呀?

网友(2010-09-12):
就是电流过流保护之类的,如果选用熔丝的,有可能哪一相烧掉,造成缺相,断路器是过电流后,3相直接脱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