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油缸)空心活塞杆外压强度计算---请教

楼主(2010-08-08):
大家好,,我在设计空心柱塞缸和套缸时要碰到空心杆外压强度校核问题,找了很多资料,,最后在贾培起的那本最老的液压缸书上找到了,,但是这上面的这两个公式非常模糊,,指数基本看不清??现把这两公式的原图贴出来,,希望有谁能把详细的指数告诉我一遍,,不胜感激
,,,平时大家应该都有涉及到这方面的校核!!!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
兄弟,即使看清楚了,不理解其根本原理,你就敢用它校核?反正我是不敢。建议你先找个现成的图做个比对设计,然后用有限元软件校核下。

楼主:
嗯!!有道理,,令我茅塞顿开啊!!有限元分析才是正道!!

网友:
哪里有这方面的软件啊!

网友:
对于力学分析近年发展较快,理论分析和计算公式也一直在变化,每个公式都有适用条件,不可生套,二三十年前的公式如与现行手册有区别的也不建议再用。楼主发的校核实际是薄壁管(筒)受压分析,可液压上的薄壁空心杆多出现在多级缸上,其它场合极少见到,楼主可按厚壁分析,如确是薄壁也可比对多级缸的成型设计。

网友:
哎  楼主 这么和你讲吧  无论是你能查到的资料 还是有限元 我都试过的
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以前的资料 讲究大而全 本来抄袭的俄国的资料就傻大笨粗  自己怕担责任  又加大了系数  按照那个做  你们公司能赔死
有限元 也有问题  那个东西里面的参数设置需要你对你们的产品原料非常了解才行  而且原料的稳定性也要好
就这样  你还要挑一个最好的有限元软件和一个非常棒的电脑  最后做出来的结论也仅仅只能够参考用

实际上  我们做的设计 往往都是抄袭国外原有的产品  按照那个尺寸 之后  再对产品的参数进行校核  通常  我们抄袭完成之后的尺寸 要比  国外原有的尺寸要略大 这里面  主要考虑到材料的原因

网友(2010-09-08):
要是能提供软件下载就好啦

楼主:
,,有限元分析缸体也不咋样,记得缸体胀大应该是在刚体中央的,可是我用有限元软件(缸体两端平面约束)却发现涨大的应变几乎是整体的。。很是郁闷!!!!

网友(2012-09-25):
哎 本人在油缸活塞杆稳定性的计算上  费了大脑筋 ,但是 最后 还是觉得不是很靠谱,查询了很多资料
也没找到 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算法  感觉 好像 太太偏安全了    期待 有高人指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