桩工机械:连续墙抓斗---请教

楼主(2010-08-08):
谁能介绍一下

楼主:
不明白是:工作时仅靠工作装置自重力,还是自由下落冲击力,怎样调节控制向下力的大小?工作时装置的下压力和抓力是否有一定的关系,针对不同级别土质工作情的变化?高手解

楼主:
关于此的专利,,,,,,,,,,,,,,

网友A:
那么大的一台机械设备,在这么一张小图上是看不出什么的。刚好近两年,为一个设备制造厂设计了一个国外的,类似的抓斗制造工艺,对这类机械有点认识,给你介绍一下,或许能有些用处。这类抓斗大都是液压控制的,通过主机的液压机,将压力输入抓斗上的液压泵,再驱动液压缸,使抓斗开合升降。基本工作原理就是这样。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大概液压原理工作情况明白,是否还要加上液压冲击?工作时仅靠工作装置自重力,还是自由下落冲击力,怎样调节控制向下力的大小?工作时装置的下压力和抓力是否有一定的关系,针对不同级别土质工作情的变化?

楼主:
六角车大侠能设计如此大型设备,不简单呀,能否给点资料,我想设计一台简易的,用于民用施工,谢谢指点,急盼

楼主:
三一的产品,,,,,,,,,,,,,,,,,,,,

网友:
三一的车就是我做的好包

楼主:
三一的车就是我做的好包
引用 网友B:

    此话怎解呀,先谢谢兄弟了

网友(2012-03-16):
这个斗很重的,好几顿,完全靠重力挖掘,不需要乡下的加压力

网友(2012-04-22):
绿色的应该是金泰的,好像用的是履带吊的底盘,三一的像旋挖钻底盘改造下。

网友:
应该分为导杆式的和悬吊式的两种,我们做过,楼主所发的属于悬吊式,靠的是工作装置的自重力

网友(2012-05-22):
自由下方控制,一般连续强抓斗上都要安装纠偏装置的

网友C(2012-09-20):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一台机械设备,在这么一张小图上是看不出什么的。刚好近两年,为一个设备制造厂设计了一个国外的, ...

您好,能否说下抓斗下降时是怎么实现胶管随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否说下抓斗下降时是怎么实现胶管随动的

这类抓斗是直接固定在机械臂上再与主机连接的,油管就固定在机械臂上。抓斗分两层,下层抓斗能任意旋转,两层中间靠齿环旋转和滚珠连接,中间有一能旋转的四通油路转换装置,将油管上下分开,抓斗旋转时油管不会拗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抓斗是直接固定在机械臂上再与主机连接的,油管就固定在机械臂上。抓斗分两层,下层抓斗能任意旋转, ...

我看到的好像都是用两根钢丝绳吊着抓斗,没有什么固定臂,

网友(2013-01-22):
呵呵,我做的双钢丝绳机械式的。
本人理解:抓斗主要靠其自重及钢丝绳(液压的是靠液压缸输出的力)使得抓斗嘴打开闭合来进行挖掘的,常适合软土类挖掘,遇到硬土层需用另外的设备来辅助(如冲击锤,冲击钻头的),将岩石冲碎后再用抓斗来挖掘(有的抓斗抓斗嘴上也安装冲击装置)。                              不知以上理解能否帮助你。

网友:
国内的还是金泰的做的比较牛,也就是绿色那款。悬挂式 液压连续墙抓斗 主要靠作业设备 的自重来吃土,靠液压缸的推力来完成抓斗闭合。一个作业设备-----也就是悬挂的那部分(由导向架+抓斗一同构成)重量一般都在18t左右,所以自重完全可以完成下压吃土的目的,至于抓取就靠液压缸推动斗瓣闭合来完成。
自由落体的下冲式一般仅仅用于机械式抓斗,也就是上边朋友说的两根绳,一根管闭斗,一根管开斗。而液压式抓斗仅靠钢丝绳下放完成作业,因为液压管路张力有限,自由落体运动会损坏给油缸提供动力的液压管路。

网友(2013-06-17):
大型设备就是看着惊人啊

网友:
干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