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刀 振刀;振的心痛

楼主(2010-08-08):
直径14的PCD绞刀,用在普车改装的数控机床,S1400, 余量0.2-0.3, 孔深25, 加工后孔壁有螺旋纹,刀具应该怎么改进 望大师指点。

网友:
通孔还是盲孔?有无切削液?加工材质?伙计,说详细点好么?中心对刀对的好么?

网友:
要把加工情况说清楚点,还有进给量?余量是直径上的还是半径上的?

网友:
铰刀是慢速刮削刀具,不能用太高的转速

网友:
同意4楼,S1400太快了。。

网友:
中心对准后转速慢点,机床的圆度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
铰也S1400?不振才怪。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材料,PCD的是不是用的太好了,而机床又不怎么样,能好才怪啊,用白钢铰刀好了,光洁度绝对可以到0.8的

网友:
PCD铰刀,线速度一般可以给到300-400米没问题,再高的话,一般超过加工中心最高转速了;
所以说,如果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1400的转速是非常低的;
每齿进给一般是0.08-0.15较为合适,具体可根据粗糙度要求及该工序节拍要求来调整;
你是在车床上加工,我不清楚你的工件跳动大不大,估计没有加工中心好,所以加工出来肯定不会好;
即使是在加工中心上加工,PCD铰刀对机床和刀柄的要求的也比较高,一般要主轴跳动小,并且选用液压刀柄比较好.

网友(2010-10-12):
铰刀刃带减小,倒锥0.1/100,转速不变的情况下,进给量加大,700左右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