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套自动装配生产线怎么做?

楼主(2010-08-08):
大家都知道输送线上的滚筒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不了解国内的厂家是怎么做的。还请有知道的大侠出来说说~~我知道且仅知道的,日本的滚筒生产是有着一套高效率的生产线,很感兴趣。请各位大侠指教,这个东西如果用生产线生产,那么这条生产线应该怎么设计,应当注意那些要点?有那些潜在的风险?图片只是其中一种规格,属于轻型的。最长的规格到1500mm,圆筒直径一样。

网友:
对这种两端用轴承支承的,Φ63mm的滚筒,可直接用Φ65的冷拉管料,先将外径车成,然后,夹住一头,一头用支架找正后,平端面镗内孔,一端镗好,掉头再镗另一头。
   在国内大量使用的是滚轴焊成一体的,滚子连轴装配到带座轴承上。加工方法和上种差不多,都是夹住轴,顶尖顶住另一端轴顶尖孔,车好轴与筒后,调头找正再车另一端轴。这种加工法的优点是滚轴同轴度精度高,也能适合高转速大直径滚筒的使用要求。

网友:
如滚筒的转速较高,滚筒加工好后,在要做动平衡。

楼主:
对这种两端用轴承支承的,Φ63mm的滚筒,可直接用Φ65的冷拉管料,先将外径车成,然后,夹住一头,一头用支 ...
引用 网友A:

    多谢前辈指教!

    我觉得这样加工效率仍然是个问题,对滚筒的加工有没有可能先车外径,然后夹住滚筒,双头镗床两头对镗,一次装夹完成两个轴承孔(纯属想象,高手莫笑),这种滚筒用在普通输送线上,速度不高,对动平衡的要求不高,只是对外径的跳动有些要求。只不过鬼子在图纸上没标而已。

    从图纸看,后面压装轴承是否有难度,还请指点,如果压装没有问题,那么装配线上的难度就是装卡簧麻烦些了。

    这套流水线生产的情况我问过鬼子,只是说效率很高,其他不答。前领导去参观。生产情况就是没让看。好奇啊,呵呵

网友:
湖州徳马 参考一下
http://roller.damon-group.com/products/parent/7/8/18

网友:
一般国内专业做滚筒的不太清楚,我们倒是做过些,但都是无缝钢管车的,保证轴承同轴度即可,重型冶金行业一般也不是很高,几个微米的公差少,一般一两道之内就比较精了,

网友:
装配也是制动完成的吗?这个估计需要做一个液压机和一个工具将轴承同时压倒轴和筒内.

网友:
我们这里不管这种东西叫滚筒,滚筒是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托辊,唐山冶金机械厂从日本占领时期就开始做生产这种东西的专用机床。现在生产线已成定型产品,由4部分组成。如果你来唐山我可以带你去参观。

楼主:
我们这里不管这种东西叫滚筒,滚筒是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托辊,唐山冶金机械厂从日本占领时期就开始做 ...
引用 网友B:

    估计去唐山有难度,呵呵,兄弟何不在这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
3年前给一家钢厂做一套大型钢包倾翻机,其中最大的件就是在唐山冶金机械厂加工的,因此去过这厂几次。路过一个车间专门做这种托辊生产线,他们技术人员给我介绍,因为我不很感兴趣就没有太在意听。再加上又过了3年当时知道的也基本就饭吃了。

网友:
我们有用的很多,我们把它叫做过渡轮,但我们做的精度不是很高,同轴度要求挺高的

楼主:
找到这段视频,与各位共享!

网友:
,差距啊,这么多机械竟不需要一个工人,才理解什么是自动化

楼主:
下面是根据视频翻译的。出入在所难免。将就着参考。。。

日本Roller集团 滚轮生产的老大哥
新厂建成全面投产,在JRC的主要生产车间,所有的生产过程-从原料投线,产品组装,烤漆,运输到仓储的全部环节都由电脑自动控制。自动化生产线上每个环节的悉心检验使得产品的质量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并达到GIS标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JRC的生产流程,通过检验的原料从检验仓库里由电脑按照相应的需求发放到对应的产线。
首先是激光原料切割机,能够把原料按照不同的规格要求切割,生产线上能有这样的设备我们感到很自豪。滚筒套管自动压制线- 低成本不间断地生产出符合GRS质量要求的产品,像这样的自动化设备是必不可少的。
滚筒轴生产过程,
滚筒装配线,
旋转测试- 此项检验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生产流程,产品的质量也由此得到了保证。
清洗过程
焊接也是由电脑控制机器人自动来完成的,高效能的电焊机器人,提供高性能独特的表面处理,以达到客户的要求..........

网友:
呵呵,看得不是很清楚,只知道现在市场上这个东东太便宜了,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