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有几种热处理方式?

楼主(2010-08-08):
小弟刚刚接触机械不是很长时间,所以有些问题不是很懂想问问大师傅们。
45#钢有几种热处理方式???
或者有热处理资料的也不妨分享一下???????

网友:
我现实中见过的,有氮化,喷砂,调质(即先淬火加高温回火)

网友(点评):
喷砂不是热处理,是表面处理

网友:
晕,这个多了啊,淬火,回火,退火,正火,渗氮等。。。。。

网友:
45钢的热处理方式如下:Z-正火,目的,组织均匀化,消除应力。T-调质,提高性能,改善组织。C-淬火,提高硬度和耐磨性;G-高频淬火,表面耐磨,芯部韧性好,变形小;H-火焰淬火,表面耐磨,芯部韧性好。

网友:
大哥啊,动动手,查查手册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比较多,看你要用到哪些场合,

网友:
45钢的热处理方式如下:Z-正火,目的,组织均匀化,消除应力。T-调质,提高性能,改善组织。C-淬火,提高硬 ...
引用 网友A:

    是的~~~
六角车回答的是

网友:
得看用在什么场合啊,不同的性能和使用要求则选择相应的热处理方式呀!

网友:
好 得看用在什么场合啊,不同的性能和使用要求则选择相应的热处理方式呀!

网友(2010-09-16):
用途、性能、组织、成分。

楼主(2010-12-06):
谢谢大家的讨论~小弟谢过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啊。。。。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总的就如六角车 说的,你在实际选择合适的热处理工艺。

网友:
就那几种,查查机械设计方面的工具书,都有的。

网友:
根据实际应用需要。。。。

网友:
大致是几种常用的热处理方式

网友:
晕了,还有回复喷砂啊,呵呵,那个叫表面处理
: C8 ?* _6 `. h常用的几个火45钢都可以进行,淬火、退火、回火、正火

网友(2011-01-26):
推荐热处理温度:正火850,淬火840,回火600.

网友(2011-03-09):
回复 网友B:

淬火,回火,退火,正火,渗氮

网友(2011-12-24):
看需要那样,那样节省成本在不影响质量上做选择

网友:
更具需求来决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