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合适的高度传感器吗?

楼主(2010-08-08):
现在设计一款非标设备,遇到难点:我这台机是丝印机,把一整叠纸放在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可以自动升降,每印一张纸就有个机械手把印好的纸拉走,当拉走的纸总厚度达到一个数值后(0.5~1.5mm),放纸的平台自动升高这个数值。我现在采用一个光电反射式的传感器,但是它的高度敏感尺寸达到了10mm,根本满足不了要求。因为这个纸的尺寸是700x1400,光电反射的距离长,变成了喇叭状的光束了。
  目前没有合适的方式检测拉走的纸厚度。

  希望有高手帮忙,提供好的方法,不胜感激!(传感器不能放在纸的正上方,因为正上方有丝网网框)

网友:
能不能发个结构图啊,要不燃没有办法介绍,检测产品有很多啊

网友:
可以在机械手上想办法,用普通接触式传感器实现。比如机械手每次下降的高度

网友:
有测距离的传感器,你问问基恩士

网友:
不能装在上面,测的就不是高度了.精度不够,换成对射式的.装两对,一对做成上限,一对做成下限.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以后有用得上的时侯

网友:
这个感觉器应该不便宜

网友:
基恩士有相关的产品,距离传感器,位移传感器,对射测量传感器,都应该可以,但是要根据你的要求和精度选择一款具体的型号,基恩士会帮你选型。但是很贵可能在1W左右

网友(2014-09-24):
改测高为称重试试。

网友:
你的机械手是用吸盘的吗,我以前做过一个用吸盘的,加了一个压力传感器,当吸盘能吸到纸的时候,上升装置不动,当吸不到纸的时候,压力传感器给出信号,上升装置提升一定高度。如果用我的方法要注意两点,吸盘一定要有缓冲,上升装置上要装接触式传感器,检测是否有纸。

网友(点评):
费斯托、SMC都有这种传感器,应该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