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如何割锡箔纸?

楼主(2010-08-08):
我需要割一种精密仪器上用的垫片,材料是锡箔纸,每层锡箔纸间用塑料薄膜相隔。我们用1.5厚的铁板把要割得锡箔纸夹在中间,通过三天的实验,割出来的圆都会变成椭圆,而且断点处有明显的接痕,不知要采用什么方法来割。锡箔纸是导电的,这是否与塑料薄膜不导电有关呢?
线切割设备我们检查过,没问题。
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请指教。

网友:
采用模具冲剪比较合适。

楼主:
采用磨具冲剪比较合适。
引用 网友A:

    总共只要四百片,开模不合适,所以用线切割。

网友:
最终成型是什么样子的?像螺钉的垫片吗?如果要求形状简单得仅仅是个圆形开模也很便宜,我想,你花三天的试验费都可以够做模具的了。

网友:
金属薄膜质地比较软,遇高温就会走样的,对于薄膜的加工只能采用磨具冲剪或者分切的方式进行。
400片的量,模具冲剪,算上做模具一两天就可以齐活了。时间也是成本啊

网友:
400片的量,模具冲剪,算上做模具一两天就可以齐活了。时间也是成本啊

网友:
车个简易的冲头和凹模就可以了,热处理都不用,直接用手敲击就冲切出来了。

楼主:
这就是我现在要割成型的垫片图:

楼主:
如果是普通垫片也许各位推荐的方法是可行的,对于这种形状较复杂数量又不多的锡箔纸垫片开模不是件容易的事,经过多方面考虑,我们改用线切割加工,但问题是,夹在锡箔纸间的塑料薄膜不导电,怎么割都不符图,我们尝试把夹在每层锡箔纸间的塑料薄膜去掉后割出来的形状就符合图纸,这样又不符使用要求,很伤脑筋啊!

网友:
垫片形状原来如此。除了线切割凸、凹模(简单点,其它的零件不必做,用锤子敲击冲切出来)之外,我想不出其它更合适的办法,

网友:
这是否与塑料薄膜不导电有关呢?----

采用模具冲剪比较合适---负间隙冲载

网友:
这是否与塑料薄膜不导电有关呢?----

采用模具冲剪比较合适---负间隙冲载
引用 网友B:

对!饮料瓶盖的锡箔纸都是冲裁成型的。

网友:
塑料薄膜不导电导所以使用线切割不合适,应该用激光切割机切割。

网友:
精度不高,可以用水刀或激光试试,

楼主:
精度不高,可以用水刀或激光试试,
引用 网友C:

    “水刀”是什么?能说说加工原理吗?

网友:
不知道材料到底有多薄,如果是0.05到0.1的话,我的做法是:将材料平整地叠放到一 起,中间不用任何介质,上下用非常平整光滑的金属片夹紧,保证上下金属片的平行度基本一 致。然后线切割。

楼主:
不知道材料到底有多薄,如果是0.05到0.1的话,我的做法是:将材料平整地叠放到一 起,中间不用任何介质,上 ...
引用 网友D:

    握手!
    锡箔纸的厚度是0.05,后来就采取的是你所说的这种方法,割起来非常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