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420高强度结构钢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0-08-09):
求助:Q420高强度结构钢的加工方法
比如允不允许冲孔、冷弯等。

楼主:
貌似大家都不太明白啊,我上网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哎。。。

网友:
Q420化学成分及力学性能
Q420化学成分
牌号        等级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        Mn        Si
≤
≤        S
≤        V        Nb        Ti        AI≥        Cr
≤        Ni

Q420        A

0.20
1.00
~
1.70

0.55        0.045        0.045
0.02
~
0.20
0.015
~
0.060
0.02
~
0.20        -        0.40        0.70
        B                                0.040        0.040                                -        0.40        0.70
        C                                0.035        0.035                                0.015        0.40        0.70
        D                                0.030        0.030                                0.015        0.40        0.70
        E                                0.025        0.025                                0.015        0.40        0.70

Q420力学性能
牌号        等级        拉力强度MPa        屈服点MPa        伸长率(%)

Q420        A

520~680

420

18
        B
        C
        D
        E
基于Q420碳含量低,具有良好的塑性,它具有良好的冷成型性能和焊接性能,所以冷弯是没问题的。以下是它的应用场合,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1、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管(GB3639-99)
2、结构用无缝钢管(GB8162-99)
3、直缝电焊钢(GB/T13793-97)
4、化肥设备用高压无缝钢管(GB6479-99)
5、石油裂化用无缝钢管(GB9948-1999)
6、船舶用碳钢无缝钢管(GB5312-1999)
7、低中压锅炉用无缝钢管(GB3087-1999)
8、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8163-1999)
9、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管(GB/T14976-2002)
10、结构用无缝不锈钢管(GB/T14975-2002)
11、锅炉,热交换器用不锈钢管(GB13296-91)
12、不锈钢焊管(GB12770-2002)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支持
这一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
“从Q420材质的化学性能及物理性能出发,Q420材质的角钢及板材综合力学性能不佳,强度虽高,但韧性、塑性较低。焊接时,脆化倾向大。冷热加工性尚好,但缺口敏感性较大。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从设计规范及国家电网公司的要求中都对Q420材质的机械加工提出了要求,涉及Q420材质的加工必须采用钻孔工艺,就是要通过钻孔来减弱缺口敏感性,来提高材料的使用机械性能,所以要求Q420材质的角钢的下料通过带锯床来完成。需要冲孔的部位全部采用钻孔。”
呵呵。问题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