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进口一种特殊截面的冷拔型材,寻国产钢材机加工替代,讨论者加分!

楼主(2010-08-09):
公司直接从德国进口一种特殊截面的冷拔型材(截面图见5楼,材料要求见6楼),但是供应商经营状况一直走下坡路,恐怕明年会走向破产,莫非高处不胜寒 ,因此我们正在考虑采用国产钢材替代,附件贴图是对这种钢材的化学成分和机械性能的要求:低碳高锰结构钢,可以热轧或连铸,机加工性和焊接性很好,交货状态的原材不经热处理就具有469MPa的屈服点,能跟 ZG35CrMnSi 很好焊接,图片中有说到可以用国标牌号Q345,但是我看了看这种材料交货状态屈服点也就是345MPa,恐怕不行,大家看看该选用哪种国标牌号比较合适?

楼主:
发帖后才发现图片消失了,重贴一下图片。

楼主:
差点忘了,补充一下,2楼图片的材料说明是美国总部最新给出的美国和欧洲标准的替代材料,热轧工艺的,并不是从德国进口的这种冷拔型材的材料说明。

楼主:
明天把三种型材的截面图贴上来,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厂家能给出合适的材料并轧制出这种型材,国内工厂采购量每年1000吨。假如美国工厂和欧洲工厂也从中国购买,每年采购总量约5000吨。

楼主:
这是三种截面图纸

4396

4411

9199

楼主:
采用冷拔工艺对材料的要求请看如下贴图(也就是德国供应商的材料),如果国内厂家能给出合适的国产材料并冷拔出5楼这三种截面,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几种型材是否用在电力汽车上的滑道型钢,我厂之前做过同样断面的不锈钢异型材,只是尺寸不一样。
楼主的这三种非对称异型材热轧并不能成型,最多是轧成接近冷拔成型的坯料,最后还得几个道次冷拔精密成型。
楼主觉得Q345的屈服强度不够,结构用刚最高强度的Q420也达不到你那469Mpa的屈服点,除非用304不锈钢替代屈服点在520Mpa,只是价格会高很多。

楼主:
多谢JDENIS大虾指点,这几种型材是用在重型机械的滑动摩擦副上起导向作用的,要求材料是高强度低合金钢,容易加工和焊接,如果改用不锈钢恐怕会有点麻烦,因为我们整个产品系列的焊接工艺和设备都要跟着变了。

网友:
中国和老外的差距就是这里,从源头材料就造不出同等性能的,就算元素含量都一样机械性能也相差甚远,炼钢技术太落后啊,永远都是找替代品。
我估计楼主要想找到这样的材料很难,国企也不一定能保证。

楼主:
现在想先知道究竟有哪几种国标牌号可以分别替代2楼和6楼的进口材料,这是开始,然后再谈更长远的事情。

楼主:
纯理论性质的希望也没有了?

楼主:
真的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