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外壳不锈钢封板一般用多厚的 ?

楼主(2010-08-09):
请问大家
做的包装机 外壳不锈钢封板一般用多厚的 我用0.5mm的。
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
看看封板大小,太薄了,不平整,我用的1.2-1.5mm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2010-09-19):
看看你要封的板大小,我一般机架上用的0.8mm

网友(2010-11-30):
覆盖件用0.5的就足够了,框架最好用1.5左右的!

网友:
我觉得太薄了,可以用1.2的,盖板用0.7的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