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温发黑的工作原理,求,

楼主(2010-08-09):
另外想知道常温发黑的设备和添加剂有哪些

网友:
常温发黑是以铜盐和硒盐为主,在酸性介质中,在存在络合剂和促进剂的条件下,钢铁零件表面在室温下经过化学反应,最终形成一层黑色CuSe膜。反应原理如下:

    Fe+Cu2+→Cu↓+Fe2+溶液中的

    溶液中的

Se032-+6H+→3Fe2++CuSe(黑色)↓+3H20

3Fe+SeO32-+6H+→2CuSe(黑色)↓+3H2O+2Fe3+

3Cu+2SeO32-+6H+→2CuSe(黑色)↓+3H20+Cu2+反应生成的Fe2+进一步氧化成Fe3+,与SeO32-反应生成黑色的Fe2(SeO3)3)↓参与成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本怎么样,电机行业是否可以采用此种工艺处理转子?

楼主:
谢谢2楼,可是我打听了一下。在常温下发黑有2点劣势
1 成本高
2 效果不好,
2楼可以再提点参考意见

网友(2010-11-30):
发黑工艺耐盐雾试验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