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50钻床主轴箱晃动怎么调整?

楼主(2010-08-09):
一台上海机床厂的Z3050,钻大一点的孔时主轴箱左右摇晃,该调整哪里?

网友:
主轴箱导轨挡板上的两个内六角螺丝,向里顶螺丝前要先松开一点其他的六条外六角螺丝。

网友:
也有可能是钻头没磨好 ,  锁紧不就好了

楼主:
今天才有时间修好,谢谢王涛的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下次还是叫我北京机床维修吧。

网友(点评):
有一个件请帮忙推荐用什么设备效率最高,外径38,高50,轴向一端钻10mm孔,一端钻14mm孔,在径向钻10mm孔,需钻透。拜托帮帮忙

网友(2011-03-25):
北京机床维修真行啊

网友(2012-01-01):
北京机床维修就是行,学习学习。

网友(2012-03-06):
学习了 小臂左右晃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