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油温--请教

楼主(2010-08-09):
在做一个湿式电磁铁(用于汽车起重机)的设计,有一处想用胶粘。胶选用改性环氧树脂,主要是考虑它耐油耐高温。具体的耐温记得不太清了,大概是-80°C到200°C之间吧。现在想请教各位一般汽车起重机的液压油在工作时能达到什么样的油温?当然不同的系统的温升肯定不一样,我这里只是想了解一个比较普遍的数值,以供参考。谢谢

网友:
起重机设计安全规范是很严的,因为液压油一旦过热,粘度值就会变低,液压系统就会泄露,油缸出力就会变小,那就很危险了!!!即使是夏天,温度最好也要在60度以下!!!!

楼主:
我用改性环氧树脂做了一个耐油试验。6mm直径的胶结面积承受了50N的力没问题。把式样放到油里边泡了24小时后,再做试验,还是没问题。下一步我想把油温加热到80°然后把我的试样放进去一个小时再做试验,如果还没问题,就在设计中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不过60°真的很悬啊,想想现在杭州室外中午就有40°C,估计稍微一工作就到60°C了吧

网友:
40°C到55°C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加个风扇冷却。

楼主:
虽然环氧树脂的耐油和强度都不错,但是最后还是决定了用其他的方式连接,而不用胶结。毕竟做的试验和实际的状况有区别,而且作为一个机械产品,可靠性还是第一位的吧

网友:
正常工作温度在某个数值比如80°以下,但系统不正常的话就会超出一些,所以设计的温度要更高些才保险,不过200°是肯定达不到的

楼主(2010-09-13):
今天听课得到了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值:摄氏40°到120°

网友:
一般是80到120都是正常的 太高了一般的液压油的粘性就会下降很多了 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