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控制用PLC,单片机,控制卡哪个用的多,怎样确定?

楼主(2010-08-09):
路过大侠,明确分别用在什么场合,适用范围,等等

网友:
非标设备现在plc用的多

网友:
PLC用的比较多,我们一般都是用PLC

网友:
这就看你的产量了,年产值千件以上的用单片机开发,可以降低成本,百件的用运动控制卡,单件非标用PLC.

网友:
好好学习一下,以后有用得上的时侯

网友:
这个一个看量,一个看客户要求,一般非标设备量少,如果量多的话也就不叫非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