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柱度简单测量办法

楼主(2010-08-09):
内孔直径24 ,深154 ,  圆柱度0.01 ,请问怎么测量(不考虑三坐标、圆度仪,单位没有),身边只有常用的工具,可以做检轴,请高手赐教!

网友:
简单?那用量缸表在3个截面上测量,每个截面垂直测量两个直径,6个直径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除以2就是圆柱度。

楼主:
多谢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听那个坏人的 即便是量缸表,你们单位的精度也未必能和他们单位的相比,他们什么都有。昨天没敢回复,因为回复过你的圆度测量的帖子,就你们单位实际情况,还是建议老板加一点点东西吧。不然你自己凑活着测量合格了,用户那里怎么办?除非用户也没有手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   单位不舍得花钱买啊   让自己想办法  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们自己用,倒是可以想办法,以相配合的件好用为目的:如果是给用户,干脆委托有能力的单位检吧,别自己凑个数到了人家那里对不上问题就大了

网友:
2楼是坏人,当心了!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嘛!
要是没有解决我出个主意(有漏洞):圆柱度要求0.01,想必尺寸公差也很紧吧!做个通规和止规,尺寸就用你的内径上,下公差(会吃你的加工精度)呵呵!

楼主:
暂时 用检圆度的办法 代替检圆柱度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加上不同截面测量结果差异综合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检测的截面,我定的至少6处截面(含垂直的)

网友:
回复  扬天测量

    你好:我检测的截面,我定的至少6处截面(含垂直的)
引用 网友A:

    (含垂直的)什么意思,你是怎么评价的?

网友:
买个电子塞规,在孔内转下,各个截面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