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上调节流量的阀门一般选什么?设计一种自动出油漆的机器

楼主(2010-08-09):
大侠们好,我现在在设计一种自动出油漆的机器,输送这一块遇到点问题,不知道如何选型了。请问工业上调节流量的阀门一般选什么?我看到蝶阀,截止阀这些都能调节流量呀。
     帮帮我把

网友:
蝶阀,截止阀应该属于开关类,不适合用来调流量,可以用节流阀,考虑油漆中含有醇酸等化学成分,密封件要换成硅或氟材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觉得针阀怎么样?应用的多吗?

网友:
用螺旋输送机来输送,然后靠调节螺杆的角速度来调节出漆的量,应该可以吧,拍脑袋的

网友:
回复  高级钳工

    哦,谢谢。您觉得针阀怎么样?应用的多吗?
引用 网友B:

    气动喷漆枪就是针阀,很可靠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应该不行吧,螺旋输送机适用于输送粉状、粒状和小块状物料,不适合于流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对,我的这个相当于没有喷嘴的电动喷漆枪,我去查查它的结构不久知道了吗!谢谢您

网友(2010-11-12):
螺旋输送机适用于输送粉状、粒状和小块状物料,不适合于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