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间断车削,精加工,大家都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车刀片?

楼主(2010-08-09):
RT

主要用于20钢、45钢和45钢调质产品,间断切削精加工。余量,0.6~0.8,粗糙度3.2~0.8

以前我们用的是山特维克的TNMG160404 SM4025,但现在这个牌号的刀片停产了。新牌号4225,效果不行。

网友:
三菱的TNMG160404-R-2G-NX2525  或东芝的TNMG160404-24-NS530等等各家的金属陶瓷刀片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NX2525间断切削可以吗?余量也不小,看楼主说粗糙度应该进给也要0.1以上

网友:
怎么动不动就是进口刀片,很贵的吧

楼主:
三菱的TNMG160404-R-2G-NX2525  或东芝的TNMG160404-24-NS530等等各家的金属陶瓷刀片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刀片,间断车削好像不是很行。东芝的没有试过。

怎么动不动就是进口刀片,很贵的吧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久以前我们就做过选型了,这个刀片也就60多块一片。综合来说,比其它试用过的刀片好。

网友:
你要是断续的话东芝的T9025材质的就好了!

网友:
多产硬质合金刀YT既钨钴钛系列,韧性较好,很适合断续切削。

网友:
我正常用YT5焊接车刀,效果还不错,偶尔碰到格外硬的料,容易崩刀

楼主:
你要是断续的话东芝的T9025材质的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咨询一下我们的供应商看看,有没有这个刀片。

我正常用YT5焊接车刀,效果还不错,偶尔碰到格外硬的料,容易崩刀
引用 网友C:

我们高档数控上用的,批量性使用的刀,自己焊接的话,效率太低。

网友D(2011-05-12):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用的就是T9025根本不怎么样做十来个产品而且还是40号钢的郁闷

网友:
yt15的肯定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楼主应该是在数控上用的,普车上才舍不得用进口的刀片呢

网友:
那怎么不试试肯纳的车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用的就是T9025根本不怎么样做十来个产品而且还是40号钢的郁闷

40号钢的话,在我这T9025的刀片正常切削至少一片刀片做一天16个小时不会有问题。你的刀片要嘛买的有问题,要不参数有问题,我都用了几年了,从普车到数控都好用的,没遇过你说的情况。你的刀片多少钱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