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形文件无效怎么恢复啊?

楼主(2010-08-09):
我的一些很重要的图纸这两天打开时显示“图形文件无效”,之前是用R14画的,保存的是dwg格式,我一般用CAXA打开,可是这两天无论是用CAD还是CAXA都打不开。愁死了,很急用,也很关键的图纸啊……

网友:
打开一个新的CAD界面,然后,安蓝色标示操作,这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让你选择是否修复,如图,
接着一直回车,直到出现修复完成,点确定就完事了。
修复完事以后,用另存保存新的图纸,然后关闭,就哦了。
记住把原来的图删掉,以免下次看图时候出现误会。

网友:
把相应的备份文件的扩展名.bak改成.dwg试试有没有用。

网友:
如果上述两种办法无效,就说明你的图纸被软件加密了。

网友:
有用呀,这样就可以避免图形的丢失

楼主:
我不知道这些方法对别人是否有用,反正我的图纸是打不开了,郁闷中……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以后总有有用的时候

网友:
扩展名该以下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0-09-19):
打开CAD 文件菜单里点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