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电磁阀是什么作用?继电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0-08-09):
请教一下,气缸的电磁阀是什么作用?用什么来控制?继电器怎么使用?

楼主:
期待高手回答,期待高手回答,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真的没办法回答你,简单的说气缸的电磁阀是控制气缸动作的,电磁阀由继电器控制。。。。。。

楼主:
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吗?也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网友:
额,我也想知道,呵呵

网友:
电磁阀最直接说是由电控制,只要有一个12V电(不一定全是12V也可能有24V或其他)进入,电磁阀动作,阀芯位置改变,气路改变,气压作用气缸活塞,,,而这个12V/24V电就是由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由控制器(例如PLC)输出控制
  注重基础哦  兄弟们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期待高手回答,期待高手回答。
引用 楼主:

高手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你的基本功几乎等于“零”,如何与你交流,讲得太深入呢你又听不懂,不讲呢,你有吵着要高手来解答
简单的说吧:
电磁阀控制汽缸
继电器控制电磁阀
PLC控制继电器
人脑控制PLC
这样说你是否能明白

楼主:
高手不会回答这种问题的,你的基本功几乎等于“零”,如何与你交流,讲得太深入呢你又听不懂,不讲呢,你 ...
引用 网友A: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你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