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成型拉深-防爆-剪口一次成型设备

楼主(2010-08-09):
(图片)

网友:
防爆。电池的铝壳?见过,没见过设备。感觉怪怪滴。

网友:
是电解电容用的铝壳制造机器吧,看不太清

网友:
电解电容器铝壳有防爆功能,应该是这方面机器吧

网友(2011-02-20):
防爆就是开个十字痕,爆炸时就从划痕处炸开,防止爆炸时把整个壳子炸开,我以前就炸过几个点解电容,都是接反了,和鞭炮一样炸,还有纸屑飞呢

网友(2011-06-13):
以前做过铝电解电容器设备,对铝壳也不陌生,可这种设备还真没见过。能否展示一些特殊结构,供大家参考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