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排刀架好还是转刀架好?

楼主(2010-08-09):
我不懂,想向大虾们请教

数控车排刀架好还是转刀架好?

网友:
没有好坏的区别,根据加工的需求而定。排刀架 一般应用在 小型车床上。加工小型零件,其有点是 精度高 反映速度快 灵活。但是对刀不如 转刀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产品就车外圆,螺纹,平面,镗内孔有台阶,10到80大,你说多大车合适用排刀好还是?

网友:
回复  而君不御

    谢谢,我的产品就车外圆,螺纹,平面,镗内孔有台阶,10到80大,你说多大车合适用 ...
引用 楼主:

    排刀适宜批量生产、一般换刀速度远快于转刀架,但排刀也往往受制于刀与工件间的干涉,工件的直径和加工深度往往决定了所能安装刀的数量,而转刀架则相对空间较大。

网友:
我觉得转刀架比排刀架好~不过排刀架也有排刀架的好处!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能选排刀架时尽量使用排刀架。回转刀架回转有误差而且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怎么用了,两个都差不多的

网友:
没用过排刀架
受教了!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还是转塔式刀架好

网友:
如果只是重复的简单的几个零件,加工内容也不是很复杂,只要排刀架够用,就选排刀架吧,省钱,动作快,精度高。

网友:
你加工的要用转刀的,你要用的刀多,你也可以要一边的转的那边还能安排刀,定做一个吧

网友:
具体零件具体分析吧,不能一概而论。

排刀架具有换刀迅速(可在工件附近换刀),重复定位精度高等优点,但是对调机床的操作员技术要求比较高,如果不能考虑好刀具与工件的干涉情况,就无法在有限的空间里排放尽量多的刀具完成加工,甚至会撞刀,此外,由于排放刀具位置和对刀过程较麻烦,所以一般用于比较大批量的产品生产,且工件的直径和长度都有所限制。

经济型的立式四工位回转刀架由于转动换刀时间较慢,且每次回转会存在重复定位误差(几个μm是少不了的),所以不少人都觉得它档次低。但是不要忽略一点,回转刀架可以在保证刀位数恒定的情况下加工大的零件,排刀架要做同样的工件可能就只能装1-2把刀而导致无法完成加工了;回转刀架在远离工件换刀时也不会和工件产生干涉,一般机床的最大回转尺寸就是回转刀架可加工的最大直径,这是排刀架无法比拟的。另外,也有高档的多工位(8、12或以上)卧式刀架可选,一般应用在斜床身车床上,刀架精度高很多,只是价格也是好几倍的翻番,各位就按需选择吧。

网友(2011-08-26):
我喜欢用排刀架。。好用,快,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小工件,工序刀具不多,排刀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