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床两轴是如何同步的?

楼主(2010-08-09):
定梁龙门铣有很多都是双丝杆驱动横梁升降
动梁的也是双丝杆驱动横梁升降和进给,

请教下 :两条丝杆如何同步的 ?
望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
是乞丐机吗?
如果不是,这种大设备,电气成本比重小,一般都会用比较好的系统,比如西门子的840,海德汉,力士乐等等。这些好系统都有龙门轴功能的,买来,自然就有技术支持的。屁颠屁颠的。
如果是乞丐机,对成本敏感,那台达的最新的通用驱动器支持龙门同步,是位置环同步。只是同步功能会占用第二编码器的口,所以就不能再接光栅了。据蔡先生说,10月份会推出支持支持第二编码器的,估计是要用虚拟轴来实现。
实际上,对于不常动的,速度慢的,不用什么同步,同时发两路控制,能差那里去啊。具体还是要取决与机械结构,就是抗不抗得住控制误差。
楼主还没说说直线电机呢。

网友:
主要看机械结构耦合强弱,还有就是整个设备精度、速度等参数的要求。
一般来讲,双驱无非就是并联式和串联式,即同时发相同的指令或设一个为主动、一个为从动。
好的控制系统一般都有同步的功能,算法别人做好了,我们只要用对即可。如果系统上不了档次,可以自己做些算法,最大可能校正双驱的偏差值,提高一些系统的精度及抗干扰的能力。

楼主:
是做来自己专门加工一些机器台面用的乞丐机。
工作范围 1500x3500
那么长的滚珠丝杆误差累计起来不小,而且丝杆还有一定的扭转,
所以靠此服马达编码器 估计精度会较低。
我的想法是
想用光栅两边同时监测,一边为主一边为从。只要主从的误差值大于设定的允许值从边马达开始纠偏,
只是自己乱想的啊
欢迎拍砖。

网友:
听公司的的电气工程师讲,现在也都是靠系统来保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得俺糊涂!
横梁升降本来范围就不大,和你的加工范围有关系吗?再说,加工台面,基本就是断续进刀的动作,慢点没关系的。我们的龙门磨的横粱升降都不是双驱同步的,更别说什么光栅了,统统没有。俺不信乞丐铣比正经八百的磨要求还高。
至于工作台,丝杠长,有关系吗?丝杠又不旋转的,是丝母在转啊。典型的做法。再长就不能用丝杠,要用消隙齿轮箱配齿条。
现在的大厂的大龙门的确是双驱,双光栅,就如俺说的:那点成本是毛毛雨,电气手段降低了对机械的要求而已,简单。

楼主:
我准备做梁动结构,工件跑的话 机器太大了。

Y轴方向大约5米的丝杆 X轴大约2米

螺母旋转的话 那就毫无疑问要做Y轴双驱同步了。

如果丝杆旋转还可以打主意用机械方式连接

比较担心电气上做不好同步,到时候扯皮

我这个乞丐机不是只为加工平面的,

平面上还有一些有相对位置要求的孔,槽等。还有圆弧槽,

网友:
这样的话就最好双驱了。
这样就把预算弄多点嘛。西门子,海德汉就别考虑了,死贵!
问下力士乐和发格,要便宜些。台湾的系统俺没怎么接触过,不太清楚,也可问下。
一定问清楚是要加第二反馈的同步哈。
想自己开发同步功能,不是不可能,只是总线结构的通用伺服也不便宜,对电气工程师要求比较高。

楼主:
你是不知道电气跟我们玩机械的怎么扯皮的

控制那玩意看不见摸不到的 老板不懂

一般只要是机械能做得到的,尽可能是避免控制上的不稳定。

我甚至想用两个90度的精密减速机把两条丝杆连接起来,一个马达驱动。只要是丝杆精度够的话,完全不会出什么古怪问题。电气上出问题的几率大大的

网友:
呵呵。这有什么扯皮不扯皮的。
正经的同步,是要监控误差的,包括位置,扭矩,实时纠偏的,在意外情况是会做出判断处理的。现成功能是成熟的,自己做挺费劲,看你们电气的能力了。
机械当然有典型的同步方案,不然以前没数控时怎么办啊,只是数控把一些结构简化了而已。
要不你说说你们典型的扯皮问题。

网友:
两位高手在扯皮,俺不懂,请继续扯,俺只看热闹。

网友(2010-10-26):
回复 网友B:

    敢问大侠,一般行程超过多少就不可以用丝杆传动,需要用齿轮消隙加齿条传动了啊 ?? 敬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侠可以这么看这个问题,一般丝杠长度在8米以内,双接的话可以到12米。
设计这东西,没有绝对,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
有人宣称,发明了能用一辈子的打火机,但要求你背个“煤气罐”。咋样?

网友:
如果是乞丐机的话用不着双驱动吧? 直接走两路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虾讲的有道理!!设计这个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谁的设计更优化更合理!!同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最终优化设计!

网友:
XKA2840×150
横 梁 升 降
横梁升降机构安装在龙门架顶部,两个交流伺服电机拖动,通过伞齿轮箱、蜗杆
箱使二根滚珠丝杠带动横梁升降运动—进给微动或快速移动。
横梁升降两个伞齿轮箱左侧各安装有一个电磁制动离合器,机床通电时,制动电
磁离合器打开,断电时电磁离合器制动,防止横梁升降的滚珠丝杠螺母下滑。
蜗杆采用高效率、高承载能力的圆弧齿蜗杆—蜗轮副传动。
在左右立柱的导轨侧分别安装用于检测横梁升降运动的光栅尺,在横梁升降运动
过程,左右两侧进行实时双向检测,不论滑枕镗铣头在横梁上任何位置均可保证垂直
镗铣头移动对工作台面的平行度。
横梁进给箱为浸油润滑,升降涡轮副为润滑脂润滑。

不知这个对大家有没有用处。

网友:
电器工程师知道的,两个伺服电机可以实现同步,这个我们做的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好像是传统的用法 不过大侠讲的很精彩 深入浅出

网友(2017-03-29):
请问我的这种需要手动输入的,如果有2根滚珠丝杠如何保持同步?
我的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48249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