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角磨机,切割机,抛光机?

楼主(2010-08-09):
如何区分角磨机,切割机,抛光机?

网友:
用什么刀片就变成什么JJ

网友:
使用的工具不同!
加工方式也不同!

网友(2010-09-14):
切割机和打磨机其实是一样的,都用的是砂轮,但强度和边部的形状不一样,
倒角机看别人用过,用的不是砂轮,是个滚铣刀盘,,因为打磨的量比较大

网友:
一直以为都是一种东西呢。。。

网友:
切割机和打磨机是一样的,抛光机转速更高

网友:
角磨机是一种手持的砂轮机,作用也是以磨削为主,比如倒棱,修正平面等。
切割机是一种带底盘的,表面粘有沙粒的圆盘型的薄胶带,通过升降圆盘胶带来切割材料。
抛光机,是长轴电机头部装有圆表面涂满金刚砂的布轮,小零件用电机固定的抛光机,用手拿着抛光;大零件,用手拿着小抛光机抛光。

网友:
讲的好详细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