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腔加工时的让刀如何解决?

楼主(2010-08-09):
一立方体有一长宽高为50×50×70的内腔,内腔拐角处要求直角,但加工时到拐角处由于受力面增大,切削力也增大,出现让刀问题.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方法越多越好.

网友:
请问用数控车加工还是普车加工?

网友:
有图纸吗?可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他内腔也是立方体,怎么用车床。拐角处要直角,估计铣床是不可能了,应该用刨床或插床,不知道图纸上有退刀槽?

楼主:
这是他的三维图

楼主:
如果内腔处有一个小圆角R0.5呢?无论有没有圆角,有多大圆角,总会出现让刀,怎么才能得以改善,使得能够保证内腔的R0.5的加工质量呢,还有腔深为70mm,有这么长的铣刀,还必须具有一定刚度的铣刀吗?刀杆会不会与立方体表面发生干涉。这个腔是在小巨人铣床上加工的。

网友:
你想铣出R0.5的圆角,那铣刀的直径最大是1mm。还是别选用铣的加工方法了。。

楼主:
有1mm的铣刀啊,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
1mm的铣刀当然有,问题是你的工件这么深,1MM的铣刀怎么可能悬伸这么长去加工啊,那岂不是一吃刀就断了,
如果圆角这么小,建议还是其他加工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何不在开始提问的1楼就描述清楚呢?唉!

网友:
方法很多啊,不知道什么材料?还有。那个直角处要求是允许有多大的R角。如果过渡R角较小,可以插床来单独的加工下。看技术要求了。

网友:
这种工件也能难住人???真是不知你们是什么水平。如果是单件产品可能用线切割,线粗0.09,半径就是0.045,如果是批量生产的,可心做个拉刀,当然前提是要粗加工过,余量不能太大,最好是1mm左右,一拉一个,快的很,拉刀可以自己做的,一把拉刀自己做不会超过300元。有兴趣可加我QQ 1078782529

网友:
通孔的话,很好办,不通孔的的确有难度,铣出现让刀很正常,建议换其他的加工方法,

网友:
谁都知道有1mm的铣刀,关键1mm的铣刀价格是多少,肯定不便宜。如果是楼主自己设计的东西建议增大圆角或该结构。

网友:
真的难做的,学习中·····

网友:
类似钻头的角度,倾斜后加工的。看你的机床能不能把主轴倾斜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圆角处加工时暂停0.5秒左右,或编程时走的慢些

网友:
这种工件也能难住人???真是不知你们是什么水平。如果是单件产品可能用线切割,线粗0.09,半径就是0.045,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错误,仅仅发表下疑问。不是通孔,也能用拉削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
电脉冲打不就可以了吗,不过价格很高的

网友:
难度很大,如果要求直角的话,很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切削刃长度是70的直径1mm的铣刀干的?用的是五轴?很好奇,简直是怪物。其实留点余量用电火花也贵不到那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五轴,我们公司最多只有四轴联动的,不过好像用不上,有电火花线切割,不过是盲孔,阁下说的五轴是刀具可以摆动的或者工作台可以摆动的那种,用五轴确实很方面,不过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下不才,还想请教一下,电火花加工具体能分多少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提醒了我,一台万能摇臂铣床或许能加工,也属于四轴的,只是装夹工件的卡盘(水平)可以需要手动分度,也可以手动有一定的竖直面内的摆动范围,我想这样也是可以加工的,只是四条边要分段加工,比较慢些。

网友:
用线切割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铣不了就用火花机吧!慢慢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就是不知道其产品附加值怎么样,是否承担得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我真不了解电火花,以前在小作坊里见过人家加工铝型材用的挤出模,看那形状加工你这个没有问题。
我要钻直径2的孔,深度120,他跟我要2元1mm,外加电极的钱,你这个留小点余量应该也不会贵到什么地方去

网友:
用大铣刀先把轮廓拉出来,然后用小铣刀清几个角,不晓得你是如何弄的,这个是起码的常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我从网上查了些关于电火花的,种类还挺多的,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