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油槽的数控程序,求助

楼主(2010-08-09):
小弟有一八字油槽,但具体图纸没有,只要有类似的程序就行了吧。。。

网友:
。如

就是写个螺距大点的双头螺纹,比如25的,车浅点就是了,用G32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什么设备?没有设备哪来的程序?这玩意如果一个有手工做的,如果批量大,有拉出来的,如果是轴承,先压出槽然后卷成桶

网友:
期待高手讲解   8字油槽是高级技师做的  普车我会  数控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