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打双头螺栓的时候卡在套筒里

楼主(2010-08-09):
双头螺栓通过气动工具将一头拧在如图焊块里面,但是拧进去之后在往外拔的时候,螺栓应该是从枪头套筒中脱落,但实际情况是经常从焊块一头脱落,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是不是螺纹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螺纹的问题
不知道你套筒和螺纹是怎么连接的
套筒也检查哈

网友:
是不是套筒端把螺纹卡的太紧了?

楼主:
使用进口的螺栓时,完全没有出现这种问题,而本地的料,这种问题非常常见。
螺栓的型号是5/8-11的粗螺牙,难道进口和国产的螺纹水平差这么多么?

网友(2014-11-15):
我想知道那那个套筒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