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Mechanical明细字体设置求助

楼主(2010-08-09):
本人用的mechanical2006自带的明细功能,但最后里面字体超出格子,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老大,它自己会换行的,不想换行的话,自己手拉下,或者在双击编辑,设置表格的长宽。或字体的大小。
我的是ACADM2008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让我无语...

网友(2011-05-27):
回复 网友B:

你好。曾经在别的公司看到别人用这个软件绘图,很是羡慕,觉得它比AUTOCAD灵活。一直想找这个软件的安装程序,楼主可否提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下载Inventor软件,里面捆绑Mechanical,你若不想用Inventor,那就只需要安装里面的CAD Mechanical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