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结构件要如何出图纸?

楼主(2010-08-10):
机架是40*40*5mm方管为主焊接成型的,外罩壳是2mm板金材料,外壳与机架之间用ST6.3自攻螺钉固定。
1.板金件上与机架上的固定孔位是否要一一对应在图纸上画出来?
2.要如何出图纸,加工的师傅才看懂机架的结构焊接位置?
3.板金件有26块,型状不复杂,机架由101根方管焊接成型,机架与板金可否由一个厂家加工?

网友:
你可以把它当做装配图来画,每个方管和钣金当做一个零件,你用螺钉和焊接的方法把他们装配起来。要在明细表中注明每个单件的规格尺寸,数量,材料等等。固定孔位置是必须表达出来的,方管的焊接位置尺寸也必须有,就和装配图的安装尺寸表达方法是一样的。结构件的焊缝也必须表达清楚包括焊缝类型 尺寸 条数等方管一般采用三角焊缝吧,也不用坡口什么的。建议楼主画一个主视图 一个俯视图,若干个剖视图,把结构表达清楚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你可以把它当做装配图来画,每个方管和钣金当做一个零件,你用螺钉和焊接的方法把他们装配起来。要在明细表中注明每个单件的规格尺寸,数量,材料等等。固定孔位置是必须表达出来的,方管的焊接位置尺寸也必须有,就和装配图的安装尺寸表达方法是一样的。结构件的焊缝也必须表达清楚包括焊缝类型 尺寸 条数等方管一般采用三角焊缝吧,也不用坡口什么的。建议楼主画一个主视图 一个俯视图,若干个剖视图,把结构表达清楚就差不多了。

老鹰 -5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看来实际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并不是件易事,也许是我没碰到高手。
这几天我琢磨画了几张图还请高手们给点意见,就我这样画是否太麻烦了。
画完了机架再画板金图。

网友(2010-10-05):
我看了你的问题和你画出的图,图出的很好,我给一下我的意见:1.针对你给的图纸和对应图纸出的BOM表太复杂,我要是工人师傅的话肯定是看不懂的,还需要配一个专人来做技术支持,我的建议是将整个构件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系统,比如分成上中下部分或者左中右部分或根据功能来分,画一个系统图,并在图纸上注明焊接关系和焊接尺寸,在针对每一个系统出细节详图。2.对应每个BOM表对应的键号,我建议给出规格,不需要出零件图,给出标准规格专业生产的厂家一眼就能看出来。3.是否由一个厂家加工,这需要实地考察,你看一下他们的加工能力,根据本人经验,加工越分散越好,便于设计产品图纸的保密受控。

网友:
这样能看懂......没有问题.....我们这可以加工.....有兴趣联系13681472969许工

补充内容 (2021-3-9 11:04):
10多年了

网友(2011-05-27):
很牛X的图纸,学习了。

网友:
我们这边也可以加工,有意请联系:13582881163

网友:
是用SOLIDWORKS画的图吗????

网友A:
楼主出的图的确是很详细,个人认为下料那一块没必要搞得太复杂只要把下料长度在明细表中给出即可,除非下料形状是异形的。一般情况铆工是知道怎么样下料的。

网友B:
带上一张三维图或者成为轴测图,应该是一般人都看得懂了。但是我感觉这个结构做得复杂了一些,而且整体尺寸较大,也不方便加工和运输,建议分两到三块。我认为设计师的水平不在于把东西做得复杂,反而是把东西做得简单,仍然能够满足工作要求。

网友:
太复杂了  平面图比较好看

网友:
你最好以组件的形式在总装图里表示出来,然后再在个组件里吧单件分出来,不然总装图太复杂没办法看,这样一利于分开生产,单你要在总装图里说明组装需要注意的位置及组装后要保证的问题。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清晰,单图纸数量会增加很多。我原先都是这么出图,工人也都挺赞成的

网友(点评):
好一个“工人也都挺赞成的”!

网友:
我觉得你不用出那么复杂的图,最关键让工人易操作。你可以用三维出一个示意图,然后标出件号,因为你的框架都是规格一样的矩形管,因此只用在备注栏把件号1、2、3.。。规格型号标出即可,工人对照可视三维图焊接,你在技术要求上注明焊缝要求等。

网友:
这张图太复杂了,不好弄懂。

网友:
请问你的焊接下料清单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的图纸值得佩服  我想 做任何事也是  只要做 一点一点的剖析 没有做不好的  这里赞赏下楼主。。。

网友:
太复杂!!感觉完全没这个必要。

网友:
楼主出的图的确是很详细,个人认为下料那一块没必要搞得太复杂只要把下料长度在明细表中给出即可,除非下料形状是异形的。一般情况铆工是知道怎么样下料的

网友:
其实出图是有窍门的,说起来也很简单地,那就是用最简单明瞭的方式将复杂的特征表达出来,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是难

网友:
这种结构的图很难画的。

网友:
按部位出图。装配图。

网友:
最好标清楚一点,以至于工人装配时好装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机械制图,表达意思的关键思想。。。。楼主,你很专业

网友:
我是来挖矿的。。。。。。。。

网友(2011-06-29):
你的图很详细,就是图纸太复杂了,明细表太多了,车间的师傅看见这个图纸肯定头都大了,同意8楼的观点,不用出零件图,钢结构都是些型材,给出长度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意见,对我帮助不少,我决定分两部分出图,不出零件图。那位仁兄能否发几张加工过的图上来,大家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
关于焊接部分,可以分成左-中-右 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成框架结构,要给出每根方管的详细尺寸和切割角度,在装配图上标焊接符号即可。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图忒复杂

网友(2015-11-05):
引用 网友B:
带上一张三维图或者成为轴测图,应该是一般人都看得懂了。但是我感觉这个结构做得复杂了一些,而且整体尺寸 ...

反而是把东西做得简单,仍然能够满足工作要求。这句话好赞!

网友:
这个帖子让我受教很多,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出的图的确是很详细,个人认为下料那一块没必要搞得太复杂只要把下料长度在明细表中给出即可,除非下料 ...

为什么要给下料长度啊?

网友:
其实所有的工艺都是需要在图纸上表达清楚的,对于你的支架很复杂,建议是将支架分成不同的模块然后模块之间又进行焊接!

网友(2015-12-21):
我认为把零件(下料)图画出来,虽然显得麻烦一点,但易懂,不易错

网友:
你这玩意出图起来还挺麻烦的

网友(2018-08-04):
我看了一下你画的图纸,已经完全表达清楚了,只要稍懂图纸的人都能把实体做出来。

网友(2019-07-20):
新人如果受教了。

网友(2019-08-20):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看来实际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并不是件易事,也许是我没碰到高手。
这几天我琢磨画了几张图还 ...

楼主画图软件用的不错,出的图纸也很漂亮。有一个小建议看看对你是不是有价值:画一些较复杂的设备时,需要合理使用装配体,将自己的设计有序化,一些复杂的部分分到组件或者次组件中,这样便于出图纸、图纸的维护以及其它设备调用。实际制作时根据图纸分级制作,最后再组合成设备,制作精度容易保证,大设备时也便于运输。

网友:
我咋感觉这个焊接出来的框架尺寸形状不好的控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