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重新精磨后还能达到原来的设计要求么?

楼主(2010-08-10):
...
         最近  看过一台二手的 大连二机 出的 8米床子。

   当然    它那是 粗磨翻新了下 ,   没有买下 。

今天订了台星火的。

网友:
应该能吧,我单位前几个月大修一台160镗铣床,就重新加工了它的导轨,只不过是用龙门铣加工的,没有研磨

网友:
最好弄清楚大修磨导轨时磨掉了多少量,磨量不大的话没什么影响
另外,如果磨后改成贴塑导轨的话,放心使用就行

网友:
呵呵,机床的结构件我看到现在都是一个原则————新不如旧,旧的如果只经过一次磨削那就很好了

楼主:
今天订了台星火的 6185 x8M 的 ,大连的 没信心, 毕竟也算大床了

楼主:
最好弄清楚大修磨导轨时磨掉了多少量,磨量不大的话没什么影响
另外,如果磨后改成贴塑导轨的话,放心使用 ...
引用 网友A:

贴塑导轨     这个不明白 , 没听说过           能详细说下么

楼主:
呵呵,机床的结构件我看到现在都是一个原则————新不如旧,旧的如果只经过一次磨削那就很好了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说到这个, 说原来东北有 台报废 卖到国外了 , 然后买了台进口的新的 。

 结果维修工有次修理还是检查来着。  居然看到以前自己维修时不小心弄的记号。

                   现在一般都认为以前的床子的导轨好     硬度高,耐用。   说是以前床身翻砂好了以后。都 放在户外好几年的。

现在是基本翻好了 就加工了。。。。。。哎 。。   TMD 倒退啊 啊

网友:
旧机床 翻新好了要比全新的要好 经过多年多年时效以后,已经基本稳固,机床导轨高频 然后重新磨好  在人工刮研托板贴塑以后 完全胜过新机,实践永远大于理论

网友:
大家都觉得国产的机床不好 但为啥不好也许都没想的太多吧 几个原因供大家参考 大型机床垫铁位置少  铸铁标号不够  失效温度不到  机床的设计都没有数学计算全凭经验  造成刚性不够    最重要的是工人技术缺失和责任心不强

楼主:
楼上沈阳的啊        大部反应 大厂现在出来的床子也不行了和以前的比。

            旧机床翻新 虽然可行。 不过那里去找这样的师傅。  另个 翻新时间的问题,熟练工还好,万一生手呢。  一般买回来稍微收拾收拾就 要用的 。

没有那个精力去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