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螺纹防松方式

楼主(2010-08-10):
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

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

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螺纹自身矛盾,以松动制约松动,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它的发明标志着紧固件领域中的振松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该方法已经被编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陈大先主编。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需要拆卸如何操作?

网友:
这个不是死连接吗??

网友:
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
螺杆只有一个螺向的螺纹,怎么可以适用两个不同螺向的螺母.

网友:
还是不明白,怎么可以在一个螺栓上同时用两个螺母,左旋这个螺母怎么预紧?

网友:
希望楼主再多介绍一点,这个螺纹是怎么实现双向螺母都可以拧进去的

楼主:
唐氏螺纹和普通螺纹不同,这是一个发明专利,其结构是左右交叉,既可上左旋螺母,又可上右旋螺母。
安装时先上一个旋向螺母(如右旋),再上一个螺母(如左旋)。拆卸时,先将左旋螺母拆掉,再将右旋螺母拆掉。

网友:
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
大侠你说这话,让那些花几百W美金去买施毕牢防松螺纹技术的公司情何以堪啊!

楼主:
螺纹防松方法有四种。
第一种是摩擦防松,主要依靠增加摩擦力;第二种是机械防松,主要是用销、垫片、钢丝将螺母卡死;第三种是铆冲防松,主要是将螺纹副铆死和焊死。第四种是结构防松,即唐氏螺纹防松。
前三种方法是传统防松方法,第四种是新型防松方法,目前还不为大多数人了解。
从我国专利的角度来看,每年我国在螺纹防松问题上都要推出近百项螺纹防松专利,大家纷纷提出方案,并声称解决了螺纹防松问题。但是,研究仍然在继续,方案仍然在推出。为什么已经标准化这么多年的产品防松仍然无法解决呢?
因为,传统螺纹防松方式的防松效果非常有限。
第三种方式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很多场合无法使用。
第二种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其防松方式没有预紧力,即当螺栓松退到防松位置时,防松方式才能发生效果。因此,这种方式实际上不是防松,而是防脱落。
第一种方式依靠增加摩擦力,而摩擦力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如何将摩擦力增加得足够大而又不破坏螺栓,这本身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况且,一般螺栓的拆御力矩是预紧力矩的80%,说明螺栓的松比紧要容易。
以上的这三种防松方式,其根本一点是依靠第三者力防松,第三者力有多大,防松效果有多好。其效果无非是通过增加摩擦力直至焊死。
能不能不依靠第三者而突破传统螺纹防松方式呢?唐氏螺纹防松方式给出了答案,这就是第四种防松方式,即结构防松方式。
唐氏螺纹是中国人在机械基础件上的一大发明,更是螺纹领域自螺纹发明以来的最重大发明。

网友:
我和5楼有相同的疑问,这种螺杆 普车能加工吗

楼主:
螺栓一般是采用辗压工艺挤压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冷轧。车床加工普通螺纹可以,唐氏螺纹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不知道如何加工 还有如购买价格如何

网友:
有点不明白呢,你的右旋螺杆,左旋螺母是怎么旋进去的呀?

楼主:
唐氏螺纹对普通左右旋螺纹是兼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这个图,感觉还是很抽象,没法想象左右旋的螺母分别是怎么进入螺杆的。

网友:
唐氏螺纹拥有哪些具体的产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唐氏螺纹结构图上可以看出,唐氏螺纹外螺纹(螺栓上的螺纹)对于普通左旋内螺纹(螺母上的螺纹)和普通右旋内螺纹(螺母上的螺纹)是兼容的。即唐氏螺纹螺栓可以拧上普通左旋螺母,也可以拧上普通可旋螺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唐氏螺纹好像在05年左右在《机械工程师》杂志上就刊登过了。原理上讲没问题,就是不知实际效果(肯定有防松效果)到底好到何种程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样想:首先车好右旋的螺杆(右旋螺母可以旋上去了),然后在螺杆上车一道左旋螺纹槽(将螺杆上阻碍左旋螺母旋进的材料去掉,左旋螺母就可以旋进去了吧,而车出的左旋螺纹槽并不影响右旋螺母的安装)。
   换个角度,从集合上说,如果在螺杆上单独车右旋螺纹槽,车掉的那部分材料质点的集合设为A;在螺杆上单独车左旋螺纹槽,车掉的那部分材料质点的集合设为B;A和B的交集设为C。那么,去掉A对于旋上右旋螺母是充要条件,去掉B对于旋上左旋螺母是充要条件,去掉C对于同时旋上左右旋螺母是必要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的分析,我终于明白了。不过有个问题,螺栓上的左右旋螺纹是否要有一定的相位角差值,是否为180°呢?
另外我觉得,虽然唐氏螺纹能够有很好放松效果,但是由于螺栓上有左右两种螺纹,这样应该会影响螺纹连接的强度呢?

网友(2010-09-10):
回复 网友A:

    问题一:可以参看帖主一楼的图片。如果要求锁紧螺母锁紧时,六个面与紧固螺母的六个面平行,则肯定要考虑左右螺旋线的相位差问题。除此之外,两个螺母并紧时的相对角度,跟两个螺母的厚度也有关系。
    问题二:车两条螺纹,肯定会降低强度。但据说螺栓断裂的主要原因是松动后出现的疲劳冲击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虽然螺杆的强度有所降低,但只要能保证不松动,那它的强度还是能保证很长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一:我认为考虑到左右旋螺纹的相位角差,并不是为了让锁紧螺母的六个面与紧固螺母的六个面平行吧(因为这个除了美观外,似乎没有其它的实用性功能吧);我只是在想相位角差的大小,是否会影响到螺杆与螺母旋合接触面的对称性,致使其受力不均匀呢?
问题二:我赞同大侠的观点,只是对于螺杆材料强度,应该要求大一些,否则容易出现崩牙的现象。

网友:
至于相位角差是否影响力的分布,我想应该是有影响。但有多严重,就不清楚了。

楼主:
相位角差当然是180度。
     但相位角的问题可以不考虑,这是唐氏螺纹自然形成的。实际上,单旋向的螺纹也有相位角,拧进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考虑过要对准相位。
     强度问题较复杂,我们一般想向强度和受力面积成正比,而螺纹强度却不是这样的,它与螺纹结构有关。

螺纹强度和受力面积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各螺纹段之间的受力不均所导致的。螺栓紧固后,螺栓受拉,而螺母受压。螺纹的第一圈受力为33.1%,第二圈受力为22.5%,最后一圈受力为17%

螺纹的强度和螺纹受力结构有关。例如,环槽螺纹,受力面积不变,强度增加20%;内斜螺纹,受力面积减小,强度增加30%;悬置螺母,受力面积增加,强度增加40%

环槽螺母强度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其下部螺母结构变软,前几圈螺纹易于变形;内斜螺母强度增加的原因是下部螺纹受力面积减小,前几圈螺纹易于变形;悬置螺母强度增加的原因是改变了受力点,前几圈螺纹由受压变成受拉,与螺栓变形一致。

唐氏螺纹受力面积小,螺纹易于变形,各螺纹段受力较普通螺纹均匀。强度不象我们想向的那样。

楼主:
可以查一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大侠的解惑,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悬置螺母的受力是由受压变成受拉,与螺栓变形一致?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螺母与被紧固件有一个受力面,对于普通螺母而言,螺栓受力是在这个面之上,因此螺栓受拉,螺母受压。悬置螺母中螺母的一大半在受力面以下,其受力面以下的部分螺栓受拉,螺母也受拉。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大侠。呵呵

网友:
这个唐氏螺纹放松效果不容置疑,螺纹强度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网友:
听楼主这么一介绍,明白了唐氏螺纹放松效果是好。但成本如何?

网友:
厉害 看的很简单 但是 人家想出来就不容易了

网友:
有做广告的,有谈技术的。挺好一贴。

楼主: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唐氏螺纹部分

网友(点评):
没积分啊。

网友(2010-11-29):
请问楼主
唐氏螺纹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有没有具体的图纸给学习学习
谢谢楼主了

网友:
是第一次见到,那么拆卸上面锁紧螺母时我是左旋还是右旋啊。?

网友:
我多问一句:唐氏螺纹的螺母好买吗?它是不是能和普通的螺栓(螺钉)连接,还是只能和唐氏螺纹的螺栓(螺钉)连接?

网友(2011-05-02):
长见识了!!市场上好像比较少呀!!

网友:
在淘宝里能不能买到一个简单的唐氏螺纹件来看看?

网友(2011-06-12):
锁紧螺母自身是否会松动,导致整体失效?
实际应用效果如何?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过要用两个螺母

网友:
没用过,哪里有买呀

网友(2012-02-24):
学习了,不错
市面上有卖吗

网友(2013-07-15):
学习了,真要用到防松螺纹呢

网友(2013-09-07):
多头螺纹大家都知道吧。。相对来说 就是一头是正螺纹 一头是反螺纹。。这样的唐氏螺纹 和普通螺纹 在扭力 很承重上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唐氏螺纹部分

没分啊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