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6(32)与C6-18(36)两种普车,各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0-08-10):
C6-16(32)普通车床与C6-18(36)普通车床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请各路英雄帮我解答,小弟先谢谢!!

好的答案有奖赏!!!!!!!!!!!

楼主:
请朋友们给我点建议!!!!!!!!

网友:
后一种比前一种能加工的最大工件直径要大一些。
售价可能要贵一些。

网友:
后一种比前一种能加工的最大工件直径要大一些。
售价可能要贵一些。
引用 网友A:

    没错。。。。。。。。。

网友:
普车随着型号的加大,电机和可加工的零件的直径也越大,加工的零件长度也越长。现在普车的标准表示为C6132;C6136……,C616;C618是59年前我国车床的表示方法,现早已不用。但在一些老工厂内此类车床还有不少在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