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图形放大尺寸不变的问题

楼主(2010-08-10):
打印时图框大,里面的图形小,想把图形布满图框,所以就把图形放大了两倍,但是把图形放大的同时尺寸也随之放大了,有没有办法只放大图形不放大标注的尺寸??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按相应放大倍数调整标注线性比例

网友:
放大或缩小图框,我们经常是用这个方法的

网友:
格式 标注样式  修改 主单位 比例因子 你把比例因子改成0.5,标注尺寸数值就相当于原来的一半,你再把图形扩大2倍,尺寸数值就回复原来了。
你先扩大图形2倍,在调比例因子0.5也成

网友:
三楼的方法也不错,但是图框放大缩小之后,就不是标准图框的比例了。我是说标题栏和图框的比例

网友:
标题栏和图框的比例应该关系不大,只是图形不按一定比例了.

网友:
我是放大或者缩小图框~不知道这种方法如何?

楼主:
恩,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呵呵,有问题多交流

网友(2010-09-17):
我觉得二楼的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是经常这么做的

网友:
格式 标注样式  修改 主单位 比例因子 你把比例因子改成0.5,标注尺寸数值就相当于原来的一半,你再把图形扩大2倍,尺寸数值就回复原来了。

这个对,我经常用...

网友:
标注样式   正确   希望大家用这个方法

网友:
改变图框就可以了啊
我们一般都这样做的

网友:
恩,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
打印时图框大,里面的图形小,想把图形布满图框,所以就把图形放大了两倍,但是把图形放大的同时尺寸也随之 ...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图永远不要缩放,永远是1:1,你可以缩放图框。如A3放大2倍,可容纳你的图形,则按图框大小打印A3纸,你的图纸就是1:2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