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应该怎么画?加工成本如何?

楼主(2010-08-10):
请问这个图应该怎么画,还有他怎么加工成本
才算最低。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高手们跑那去了呀,过来看看呢,

网友:
不知道该零件是什么材质的,如果要说加工成本低的话就要看你们厂的条件和要求了,一般的话焊接的成本会比较低,如果一个整料车出来的话会很浪费料

网友:
您没标尺寸,倒是很像手表零件(下图右上角):

一般用这个设备加工(专机):

这是过去的型号:

网友:
楼主可否上传一份图纸,并且简单的介绍一下此件的具体用途,才能决定使用何种工艺加工比较合理。

楼主:
我的想法是皮带带动齿轮时正转不转反转时转,材料是不锈钢的。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来当棘轮用吗,成本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2010-10-23):
从图片来看,零件还很精密,要是做棘轮成本确实高了。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
用扫描切除 阵列来完成建模

网友(2011-03-05):
做棘轮用太复杂 没必要!!!!!

网友(2011-04-06):
10楼的方法我认为可以
. ^- P1 T8 U1 E' w% L应该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