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磷皂化、达克罗,三种方式的比较---请教

楼主(2010-08-10):
希望各位同仁们来一起谈一下这三种常用表面处理方式,谈谈他们之间的优缺点:
1.镀锌
2.磷皂化
3.是达克罗

网友:
都是表面防腐处理的一种。镀锌,顾名思义,就是在基体表面上镀上一层锌层,达到防腐目的。磷皂化,是利用硝酸盐等磷化物在加热的情况下,使基体表面生成一种磷化物,达到防腐处理。达克罗,通俗的讲,是表面附有一层锌铬涂层。 这三种做盐雾试验的话,以达克罗的防腐性能最佳,所以,比较常用于汽车行业的表面处理。

网友:
该讲的楼上都讲完了,还有就是,
达克罗比较环保

网友:
但在三者选用上还得考虑其:耐磨性。

网友(2012-05-11):
达克罗缺点有点软,

网友(2015-05-08):
达克罗缺点有点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