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油箱中的连接可以用胶管吗?

楼主(2010-08-10):
现有油箱中连接泵出口和油箱盖板间的钢管位置不好安装,请问可以用胶管连接么?胶管浸在油中会加速其老化么?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有点不明白:油箱盖板和泵出口连接?还是入口?
泵入口和油箱可以用胶管的,也可以用硬波纹管,,,,,

楼主:
有点不明白:油箱盖板和泵出口连接?还是入口?
泵入口和油箱可以用胶管的,也可以用硬波纹管,,,,,
引用 网友A:

    恩,这个是我没说清楚。泵是装在油箱里面的,出口处的高压油经过油箱顶板出来,现在就是泵的出口和油箱顶板间用钢管不好连接,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胶管。胶管存在腐蚀的问题么?

网友:
根据你的压力大小选高压软管就可以,但是要用一个隔壁接头才合理。
你用的是倒装插入式的连接方法,应该来说出油口不会太难装的,是不是油箱盖上面那些液压件不好摆位了。其实在设计油箱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该怎么摆放位置才对。

网友:
没问题,可以用胶管,只不过选用奶油材料呗。

网友:
我考虑全面后,再做,毕竟设计员设计时没那样做,他也有他的目的的

网友:
不可以,1油管胶皮会快速老化报废,2液压油会被污染变质。短时间内应急使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立式馬達,應用OSP管,油箱油溫如何處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
当初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钢管装配的问题,现在因为连接钢管两端的接头是固定死的,而且两个接头的轴线是90度,所以钢管没法装。目前我用了一个90度弯头接在泵出口的地方,这样泵出口的油就经过3个90度弯才进入系统,不知道到时候系统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唉

网友:
7楼讲的有道理,胶管会老化,会污染油。尤其是在油的温度高时。

网友:
油管老化的年份比较长,所以不必要担心油管老化 的事情。可以用软管。

网友:
3个90度的弯头,这也太夸张了,压力损失不说,系统发热怎么办?

网友:
最好不用胶管,胶管老化容易污染油液,可考虑使用不锈钢钢丝软管,高低压的都有,低压的价格也不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
这种方法只能应急或者试机是采用!长期采用难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