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车加工这样的工件的端面的时候,选用什么刀具?

楼主(2010-08-10):
见图,车加工这样的工件的端面的时候,选用什么刀具?

网友:
这个貌似不难吧,端面槽刀就可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

网友:
楼上的,楼主只能用一把刀加工端面以及端面槽,楼主可以试试伊斯卡的

楼主:
回复  cwenm

    ...............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标准车刀吗?还是非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标准菱形刀片,机夹车刀。。。。。。。。。。。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很困难,也很强大

网友:
TNMG的刀片,选择一下刀杆,很简单的,刀片便宜的不能再便宜

网友:
端面切槽刀费用较高,效率却不高。从图上来看,端面槽比较宽,不必用端面槽刀。3楼的刀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网友:
D型或V型刀片,93度主偏角车刀。
如果还有干涉,可考虑让车床主轴反转,编程时注意下接刀位置和走到路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