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复制---请教

楼主(2010-08-10):
可不可以把另一个文件夹里的UG实体图复制到当前UG页面下,方法是什么?

网友:
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那就先说的简单些吧,UG图可不可以复制

网友:
可以做成自定义特征拿进来,可以用WAVE几何链接器都有类似复制的功能好象,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大侠说的详细些,怎样才能做成自定义特征

网友:
用装配的方法很容易实现复制

网友(2010-11-05):
不知道能不能复制草图里的东西,试了几闪都没成功

网友(2010-12-08):
工具--用户自定义特征-向导:用来建立,选择需要复制的实体。然后打开另外的文件,工具--用户自定义特征-插入:选择你所定义的实体就可以插入了